这样的螺纹怎么加工效率最高

楼主(2011-05-10):
通孔,长度57,攻20的内螺纹,M10,1.5,怎么样加工效率最高,原计划是仪表车打孔,攻丝机攻丝,但是这种做法应该是最普遍的了,求高效加工方法

网友:
有一种钻头和丝锥组合的神器。下面是钻头,上边是丝锥。正适用于楼主这种情况。那效率是相当快。但余以为费刀也是相当快。头部钻头尾部攻丝,而且特别长,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基本就废了。效率和成本楼主权衡一下。

网友:
我下不起呀。都下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种钻头和丝锥组合的神器。下面是钻头,上边是丝锥?这东西到哪能买到?

网友:
工艺好像就是这样的,只能从设备上想办法。
钻孔考虑自动上料装置。
攻丝可以用自动攻丝机,多工位。操作工只负责装卸活,机床自主往复运动。
我曾经用过多头自动攻丝机,工件在拖板上,拖板来回运动,装两个工件,工件上有多个螺孔,加工一个工件时,操作工快速换上另一个工件,效率很高。
看样子你的工件是管状的,可以考虑设计一种工装,同时装夹多个工件,同时攻丝,效率可能会高一些。
就好比装子弹,一个弹夹一个弹夹装肯定比一发一发装要快。

网友:
钻孔和攻丝好像都可以采用这个方案,不用仪表车了

网友:
而且钻完孔夹具不用卸,直接挪到攻丝机上攻丝就可以了。可以形成流水作业,计算好节拍,设置好多头钻与攻丝机的比例就可以了。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楼主:
钻孔现在已解决,数控直接打孔,平面外圆,一起做完,时间控制比较紧凑,楼上讲的自动攻丝机可以考虑一下,不知道价位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EMUGE有这种东西。

网友:
真是神器,效率不一般饿饿饿饿饿饿饿饿饿额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想楼主的机床是不适合这种神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