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自由度

楼主(2011-05-10):
如图限制几个自由度,为什么?

网友:
我有点看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是心轴,外面是个套类零件!

网友:
只有一个自由度

网友:
可以沿Y移动,绕着Y转动。。。当然是有两个自由度咯。。。套把轴限制住。。。X Z 方向的移动以及绕着XZ的转动被限制了。。。限制了4个自由度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书上说,只限制了xz的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得明白研究的对象,对象是轴与套之间的配合。。。有套在,轴能围绕X 和Z 旋转嘛?不能吧。。。当你把它放在更大的环境中就说不准了。。。

网友(2011-06-09):
看样子像是限制了4个自由度把。

网友:
只限制了两个自由度,就是x、y移动

网友:
套是短的,限制了两个自由度即沿X、Z轴的移动;如果套是长套,那就限制了四个自由度,即沿X、Z轴的移动及绕Z轴X轴的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