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刚性攻丝最大螺纹能做到多大

楼主(2011-05-10):
在不考虑铣牙的情况下,如果机床的主轴扭矩够力,最大能做到多大的,请做过的有经验的来回答一下,夹持方式是怎样的,
我知道山特的是在筒夹里面有个方孔,山高的攻丝刀柄里有个正反螺纹的楔块,都是用来夹持丝锥方头的,哪种优势好一点,

网友:
首先说一下,老衲没实际做过。但给客户选用过M90和G4的丝锥。理论上,只要机床功率足够,多大的螺纹都能加工。但这里主要牵扯这么两个问题,一是这么大螺纹是不是必须,二是丝锥能不能加工。普通的螺旋槽丝锥M36以上就不再适用,直槽丝锥M52以上也困难重重。实际上,加工大螺纹的难题也在这里。既然传统的加工方式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另辟蹊径了。这里主要有两点:一是改变丝锥结构,如内容屑丝锥;二是改变加工方式,如螺纹铣刀。据老衲所知,攻丝的话用内容屑丝锥可以干到M300或者还能大一点。至于楼主说的两种夹持方式的不同,余以为还是直接方孔的好点。简单,安全,经久耐用。虽然滑块的可以改善一点加工条件,但是影响不大。况且其结构较整体方孔复杂,从这点来说安全性较差。因为做机械的都知道,实现同样的功能,机构越简单,设计越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