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仪表车床车下来的产品,清理夹杂的铁屑铁丝

楼主(2011-05-10):
大侠们, 如何处理自动仪表车床车下来的产品夹杂的铁屑铁丝 ?
  现在我是用薄的铁皮做成方盘的样子, 在上面用钻头  打好多,  比成品略小一点的眼 ,  在那筛 。 感觉还是费时。

   大侠可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跪求

网友:
做了多年自动车床,也想了不少办法,最好的还是人工筛或者利用风能吹。你说的问题也很笼统,自动车床可做的产品很多,是什么材料?多大?铁屑的形状大小?这些都不清楚怎么帮你想办法呢?即使筛,也可以搞成机械筛而不要人工筛的。

网友:
这个问题 困扰几代人了

网友:
自动仪表车床加工出的零件都比较小
清除铁屑是比较麻烦
期待高人解答

楼主:
嗯嗯 期待高人解答 我做的是小件 最近的货 直径 基本不超10mm  长度在10个毫米到15毫米  最小的直径6个毫米  长度12mm  刀上开的卷屑巣 车下来的铁屑都是卷的 但还有不少  不规则的铁屑  很难筛

网友:
用个可调节磁力大小的电磁铁来吸,不知可行否?-------外行的说

网友:
电动筛。很快的

网友:
先必须在刀具的卷削槽上下工夫,建议设计好图纸线切割成机夹刀具那种使用原理,换刀磨刀都方便,而且使所有的铁削形状大小都一致,这样清理起来省很多事。最简单的,一台大点的排风扇,产品装到畚箕里在风扇前面匀速的倒下去,两次过后基本没有了。我就这么干的,呵呵 因为上百台车床加工出来的铁屑形状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用电动筛。。。。

楼主:
具体说说  是怎样的电动设备啊  振动的吗  运行的模式  是不是跟人工一样的动作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