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齿轮中心距如何测量?

楼主(2011-05-10):
有大小两个直齿轮啮合(见示意图),需要知道两齿轮中心距确定位置,所以如何准确检测出两齿轮中心距比较头疼,已知条件:两齿轮的齿顶圆,(分度圆未知)没有专用齿轮测量仪器,只有普通机加工车间用的量具,精度要求0.05以内,请大家帮忙!谢谢!(我从网上找的示意图,实际上为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A:
精度要求0.05以内又没有检具,要保证测量精度最好把齿轮拆掉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0.05以内又没有检具,要保证测量精度最好把齿轮拆掉测量。

两个齿轮是拆下来的!即使这样仍然测不准!继续请求帮助!

网友:
只能检查轴承孔的距离

网友B(2011-09-15):
要么三坐标,要么做专用检具,要做专用检具,我可以做

网友C:
大家好,我是上海柏力仪器的余先生,诚交各位朋友我们主要代理海克斯康,思瑞三坐标,影像仪,希望能和各位合作,您提供信息,重金酬谢。谢谢
联系电话 021-60831587 联系人:余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我是上海柏力仪器的余先生,诚交各位朋友我们主要代理海克斯康,思瑞三坐标,影像仪,希望能和各位合作 ...

于先生:请您单独发帖卖东西好不好?实在看不过眼了。你这样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么三坐标,要么做专用检具,要做专用检具,我可以做

留个名  以后有需要的M你

网友:
用工具显微镜或者投影仪,或者三次元,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个名  以后有需要的M你

联系方式,通过消息发给你了,有机会联系

网友(2011-12-17):
用芯棒检查轴承孔的中心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