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工作台无编码器可以加工螺纹吗?

楼主(2011-05-10):
数控立车工作台无编码器可以加工螺纹吗?
另 我的CK5125前几天忽然变的异常了,执行自动程序时快速特别的快,为什麽?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不可以吧!!!!!!!!!

网友:
null

没有编码器不能车螺纹额。。。。。

网友:
手动应该可以把

网友:
数车怎么手动车螺纹啊?主轴转1圈你能手动走准螺距么?我试过一次被怀疑没编码器的数车车牙,在第一刀的时候看上去似乎可以,但是在第2刀时候就对不上牙了。估计一刀车的话可能可以,但是精度难说。

网友:
嚯嚯!!!!!!!没有编码器系统找不到主轴旋转的起始角度!!!!!车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请教一下数控立车刀架速度设置在那里啊?(执行自动程序的状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刀架速度?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啊!
进给倍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G00 的速度      以前不会的  也没有重新设置任何数据

网友:
不知道你的数控系统。不过一般数控系统都有设定G0速度的,有些可以调整百分比的速度,你可以翻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