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健槽与孔的垂直度?

楼主(2011-05-11):
如题,找不到也想不起方法来。

网友:
键槽与孔的垂直度?????????????

不是对称度????????????

楼主:
…笔误,是对称度啊

网友:
上V型块打表,装好后用表打一个面先。目的打这个面的水平,如果不是水平状态,就转动被测的轴或孔的零件。一般把零件预压紧在V型块后轻轻的敲。打完这个面的水平就把V型块翻转180度,再打表。就知道2个面对称差多少了。
  严格的话要用块规的!先打1个面的水平后,用一组块规垫得和轴一样高(比如说轴上的键槽),用表打块规和轴最高点高度要一样。然后看块规一共垫了多少尺寸,再减去轴半径和槽的实际尺寸的一半,得出的数就是槽面的高度。然后用块规组合出这个数,用表打这组块规,对好零,再去打被测的槽面。现在看看槽面和块规的高度差!可以算出来了吧。

网友:
还做个工装,比较靠谱

楼主:
看来确实挺麻烦的。。。

网友:
null

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
空间 百科 hao123 | 更多>>

网友:
做一些分级的两块,选择合适厚度的塞进键槽,如图
A,B的差就是对称度。

还可以用光学设备,比较精准。

网友:
8楼从哪里复制一个页面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