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精铣,求刀具

楼主(2011-05-11):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客户,304不锈钢精铣。
  1、普通铣床,但性能很好。
  2、加工余量是几十丝。
  3、@160的面铣刀盘,是普通的铣刀盘,不是数控的,现用的是TPMR220412的刀片,效率太低。
  4、材料是绝对的太钢的304,军工产品。
  请教下,因为现在的效率太低,想更换片。希望知道的大侠能不吝赐教。
  同时,也欢迎有实力的刀具供应商能提供好的产品,可以考虑更换刀盘。

网友:
自爆地址和联系方式,马上会有人找你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站点内我活着加QQ:1046384928
刀盘是肯定要更换的

网友:
我们的超精加工刀盘,每刃每转2mm以上走刀,余量10丝以下的话4片
余量10-30丝的话 2精+2粗,走刀每转4-10mm
修光刀片,线速度150左右,你可以计算1下看

网友:
楼上的  人家是普通铣床啊受的了你的走刀方式和电机功率吗?

网友:
功率倒没问题的,但是我确实没看到是普通铣床。。。不好意思

楼主:
普通铣床,确实是个问题。
算了,暂时不考虑了,谢谢两位的参与。

网友:
效率不高的原因何在 是刀片磨损快 还是切削粘刀 还是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快则磨损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锈钢铣削 切削速度要低于普通钢

楼主:
本来就是精铣了,速度慢,效率太低。

网友:
没有谁规定了普通铣床不能用数控刀盘.把数控刀盘搞上去,不锈钢用涂层刀片用看看,转速进给弄好了,效率绝对上来了

楼主:
问题就是速度一起来,刀片就不耐磨。

网友(2011-06-14):
你用的是什么刀片啊!也不知道产品量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