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c75相当于国内什么钢?

楼主(2011-05-11):
国外的c75相当于国内什么钢?

网友:
C75是德国的钢号,弹簧钢的一种。
0.7-0.8 C; 0.4 Si; 0.5-0.8 Mn; 0.4 Cr; 0.4 Ni,
国内尚无对应钢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c75在国外是一个很普遍的钢种,就犹如国内45钢一样普遍啊。
材质和我们的65Mn比较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化学成分可知,二者差别甚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方面性能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吗?楼主不妨介绍一下,C75在国外普遍用于哪些场合,用来制造哪些零件或结构,通常采用何种热处理规范?

楼主:
C75作为高碳弹簧钢在国外应用普遍,据说普遍的就像国内的45钢。我们公司现在有几个产品就是用的C75,因为在国内找了好像没有,所以一直进口,但量太大成本太高,所以一直在寻找国内的替代品,最近我们source推荐65Mn,我们也在自己检测各方面数据是否符合,所以想看看大家有没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推荐的。

网友(2011-06-24):
很普通的一个弹簧钢和65Mn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更详细点吗?

网友:
钢的成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能作为参考国外的冶炼工艺及后续加工和中国有很大不同。同种材料加工不同它的机械性能差异也很大,像中国的弹簧钢一般Si含量高C一般是0.55-0.85 像60Si2Mn 55SiMnVB  55SiCrA 55CrMnA 30W4Cr2VA··

网友:
我不知道你具体想要什么 如果需要一些数据的话我可以提供你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