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截面的铝型材,能买到现成的标准件么?

楼主(2011-05-11):
各位大侠好 :
请大家看看 这个截面的铝型材, 能不能买到现成的标准件。
如果需要开模,是不是挤压工艺? 大概模具费用多少钱。谢谢啦。

网友:
标准的可能没有3mm厚,开模的话也就2-3千大洋。

网友(点评):
老兄,开模后多大的量起步可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厚度没有要求呢 ?有标准的吗 ? 只要 保证外面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东西都是自己开模的

网友:
肯定能做,不知道楼主是在哪里?

网友:
没见过这种截面,可否告知用在什么地方?开模也和你的起订量有关系啦

网友:
变形铝6063,外接圆%%C50,挤压机1600T,开模费议价3000元以下可以了。

网友:
6#讲得很详细...............

网友:
你先找类似的样品给客户确认了,再做模具

网友:
铝型材的开模费这么低?没想到啊,不知道定做的话,要多少数量起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