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社友做的简单机械手仿真

楼主(2011-05-11):
抽空给社友做的简单机械手仿真,望大家共同探讨!
这是个年轻社友(名字又不方便透露了)的毕业设计中的,只是个示意机构图!

网友:
我以前画的   呵呵

网友:
楼上的社友,有仿真这方面的教程吗?发个分享下。谢谢

网友:
你要什么仿真?动画还是有限元

网友:
大家好,我正在做机械手的设计,是一个圆柱坐标型机械手,四个自由度:手爪张合、手臂伸缩、手臂回转、手臂升降。这种形式的机械手可以做运动仿真吗?我已经画好了二维CAD图,PRO\E零件图画了几个,还没装配!

网友(点评):
上面做的是6自由度的,你的那个应该也还可以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好,这是我的机械手的三维视图,如果局部(手爪夹紧、小臂伸缩、大臂摆动、大臂升降等)仿真能成功。
问题:
1、但是我想让整个机械手按一定顺序运动,不知道可以吗?
2、是不是要定义4个伺服电机?
3、可以保存其仿真运动的动画,因为答辩时我要在ppt上演示?

网友:
如果大家看不清,可以点击图片放大!

网友:
我在仿真时,没到运行时总是显示如下: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啊,不过PTC官方仿真的教程上有个挖土机的运动仿真,应该可以借鉴的

网友:
,有仿真这方面的教程吗?想学习下啊

网友(2011-06-24):
我来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
1要使他按照一定的时间按顺序运动 设置一下每个伺服电动机运动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可以了
2按照你的这个机械手运动 是要设置4个电动机的 不然问题一中的问题就没法解决了 也不能实现多个运动
3保存动画的方法为:在单击回放按钮后 单击弹出的对话框中的左下方的那个“捕获”然后选择保存格式和分辨率导出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总是弹出机械装配不满足约束条件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几次
可能是你在装配的时候没有设置好约束关系 也有可能是在运动仿真中的链接没有设置好  你可以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你的问题回答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