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机床花岗岩床身如何防油处理?

楼主(2011-05-11):
求助: 花岗岩床身上开有回油槽,但是由于加工精度要求很高,花岗岩一旦吸入机油会变形影响加工,请问哪位大虾知道怎么样处理可以防油?

网友:
只有在表面粘贴钢板了,让油在钢板槽内流动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网友:
上面那个方法还是很可行的,不妨试试

网友:
给花岗岩镀膜嘛  或是喷漆

网友:
打蜡使花岗岩表面微孔封闭。

网友(点评):
会被有机溶剂溶解,油里会存在小分子量的有机物,它们有有机溶剂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方法有试过,但是不太理想

网友(2012-11-28):
楼主有人造花岗岩精密磨床床身结构设计吗 邮箱35834326@qq.com  谢谢

网友:
国内做树脂混凝土床身的一般都考虑材料的渗水渗油。看过个小作坊的样本直接标0的。
可以直接去问这种厂家怎么处理吧,比如济南东星,德国蓝浦。

网友(2013-01-27):
同被花岗岩渗油这个问题困扰过,使用过某种花岗岩专用保护液,但是似乎效果没那么好,似乎moore公司用的也是某种防护液;其实还是推荐需要用油的环境还是用人造石床身吧,我用过蓝浦和施耐博格的都不错;东星的分公司纳诺也做,没用过,但他们的天然石的确很不错。

网友(2014-02-07):
用树脂涂抹在回油槽里,树脂不吸油和水

网友:
用树脂涂抹在回油槽里,树脂不吸

网友(2017-09-04):
在床身上加工出回油槽,完后放入自作的油盒,,让油不直接接触大理石。

网友(2017-11-0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8-07-21):
直接用人造花岗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