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购买求助

楼主(2011-05-11):
公司最近准备换购一批检验平台,规格1m*1m的,因为以前买的质量不是太好,平板有效厚度太薄,
所以想求助一下大家
有没有知道的口碑比较好的厂家或者代理商
谢谢了

网友:
仅仅是因为厚度太薄,再订货时向厂家提出要求就行了

楼主:
想找个有保障一点的公司
现在做这个的太多了
良莠不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找个有保障一点的公司
现在做这个的太多了
良莠不齐

网友:
除非特别高精度的,都是铸铁,都是刮平板,检验方法也一样,只要做了消除应力的工作,你提出要求,按照你要求做就差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是做这行的
有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
我做的是专用量仪检具,就是根据被测零件的具体要求定制,适用与大批量生产、要求测量效率高、测量结果准确的场合;平板是基础产品,很多专业厂家,我不好推荐谁家,还是那个意见,买的时候要求明确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谢谢你
以后有问题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