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发动机标定的专家们,这个行业怎么样?

楼主(2011-05-11):
这个工作具体是干什么的,有哪方面的技术要求?

楼主:
路过的,请留下你的脚印!

网友:
我原公司做标定的待遇不错,
见他们跟试验部关系紧密,也去跟整车部门一起去记录参数。
具体做什么不是很清楚。

楼主:
好像貌似就做这个工作,谢谢哦!

网友:
具体概念就不说了,网上可以很容易找到。我是搞柴油机标定的,也是刚刚接触不久。具体我总结基本就是数据优化,需要了解的发动机相关知识要求比较高,总体对个人在发动机行业的发展肯定是不错的。待遇方面,我们标定的主管经理年薪好像是30万,82年生人。当然这是搞的不错的,不过一般都待遇是相对其他产品,实验类的待遇要高些。我知道的也比较片面,就是这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再等等看吧!

网友:
做电控标定,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样的发动机需要标定?为什么做标定?标定那些参数?参数如何确定?
首先,只有电控系统才需要标定,当然其包括发动机电控系统、后处理电控系统、甚至车辆电控系统;
其次,目前行业普遍采用的控制方法为标定MAP式,这就造成控制程序中有许多参数是需要根据经验、实际测量参数等进行填表的;
再次,发动机方面标定的参数大体包括传感器特性类(温度、压力、电子油门、电子节气门等等)、控制条件类(油量控制、扭矩控制、进气系统控制、排气控制等等)、执行器(喷油器、计量泵等等)类;
最后,关于参数确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努力吧!
PS:关于待遇,如果是初入行,建议不要苛求,而且也无法苛求,标定工作本身就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至于楼上提到的82年的标定工程师能够拿到30W实际上不是什么奇怪的。对于现在国内标定人才现状,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相应技术人员,专靠挖取,30W在大城市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