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的连接采用什么方式?

楼主(2011-05-11):
左边轴直径是25  ,右边轴直径为12  ,且已有宽为4 的键槽。转速不是很高, 载荷也不是很大,   但连接要可靠, 因为后面好几个齿轮箱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用标准联轴器就好了

网友:
弹性联轴器,方便可自动找中心

网友:
选用联轴器要知道传递的扭矩、转速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人家之前的没有联轴器的啊

楼主:
我看了之前老外的设备好像没有用联轴器 最终工作状态是大的轴在最外侧  小轴是看不见的 很光滑的一根看上去也很美观  好像这样子的

网友:
怎么就不想下把大轴做成内花键,小轴做成外花键,然后再连接啊,如果要求不滑动可以用圆柱销销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轴和齿轮箱是一体的成品的啊  不好做花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有想过过盈联结和成型连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过盈连接不大可能,这东西要经常拆卸的,成型连接还想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两根轴的配合端做成规则形状(如方形、三角形、圆锥等)再去配合传动,只是这样要求加工精度很高。

网友:
小轴上有键槽,最终大轴包含着小轴,那就在大轴上也开孔和键槽,再用紧定螺钉轴向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也想了  只是要在大轴上开键槽 不容易啊  不知直接开一个深孔把小的轴配合进去  然后用螺钉锁紧  怎么样啊  只是同轴度保证有些困难

网友:
应该是大轴和小轴通过键连接的!

网友:
作个HALF结构的刚性联轴器,利用夹紧摩擦力传递扭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大轴上开键槽不算很难吧?不用挠性联轴器的话,同轴度是比较难保证。只用螺钉锁紧没有键的话,能传递的扭矩不是很大,容易打滑,键主要就是用来传递扭矩。整个的转速和功率多大?感觉直径12的轴有点细啊

网友:
弹性联轴器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功率和转速都不算高  这个是喷油装置  主要是带动优盘转动的 优盘直径有150高25大小 总共连续六个  所以功率不是很大  只是要在大的轴上  开键槽 那就得在内测 开的啊   一般我们都是线切割 但如果在不是通孔上做键槽  还是比较困难  还请教如何实现加工

网友(点评):
插床,电火花,应该可以

网友:
联轴器比较好。

网友:
弹性联轴器........。。。。。。。。。。。。。

网友:
这个有必要讨论吗,方法有很多种,哪种最经济,最方便安装拆卸,答曰弹性注销联轴器,为何:1.允许两轴有一定的位置误差,方便安装;2.注销磨损环了,可以更换,方便更换;3.虽然轴和孔的配合一般是过渡配合,但实际上都有点过盈,因此安装牢固;4.便宜,购买周期短。

网友:
大轴钻孔,可以套进小轴

然后径向配钻一个销孔,穿弹性销了事,工艺简单,拆装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位大侠   我已说了 人家没有采用联轴器

网友:
把大轴做个内孔,外侧可以做成圆锥型(如果扭矩不大,也可以做成圆柱型的),然后加个锁紧盘夹紧,靠摩擦力传动转矩即可,这种结构很普遍,关键在于能够满足你经常拆卸的要求。

网友:
你要有条件,热胀冷缩过盈连接

网友:
大轴 和小轴 直接用建连接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难道别人的就一定对吗?

只要把原理搞清楚了,什么都是通的。

网友:
联轴器   多找找样本  手册啥的  有很多种   总有一种你能用上

网友:
你这个,不能用螺纹连接和焊缝连接,表面上看起来是连接上了,但是机器转动起来会有震动,而且两边震动频率一般是不一样的,导致两轴不在一个中心上,传输力矩效率下降,最好是用个弹性联轴器。都是标件,不用你专门去设计的,选就行了

网友:
弹性联轴器!
老外行的国内不一定行!键联接对称度可能达不到要求,热处理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
以下方法仅供参考:
1.左右轴各装上一个节距和齿数相同的链轮,然后用双排链条把两个链轮连接起来。
2.左轴装上一个内齿轮,右轴装上一个和左轴齿轮模数、齿数相同的外齿轮,就可以把两个配起来。(反过来装也可)
3.  我是随便画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大轴开个键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方法挺好,不知同心好调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位大侠  原理谁都知道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做的东西可以用就行了  如果那样  我说这样想问题是不会走得远的  我们好多不如老外的地方 就是差不多就行了  在细节处理方面永远欠缺

网友:
有用联轴器联连接,最好用蛇形弹簧联轴器,使用寿命长、缓冲减性好,运动时会产生自动平衡补偿。

网友:
可购买一种带胀套的联轴器,拆卸方便,我公司叫快速拆卸蛇形弹簧联轴器

网友:
方法太多了 格兰富水泵 上面的联轴器就可以

网友:
null

还是花键连接好。可以把大孔加工成花键。轴采用过赢连接安装与之相配的外花键。虽然加工成本较高,但是对中性好。强度高,传递力矩大。

网友:
null

还是花键连接好。可以把大孔加工成内花键。轴采用过赢连接安装与之相配的外花键。虽然加工成本较高,但是对中性好。强度高,传递力矩大。

网友:
联轴器,花键等都可以,成本高了一点,想成本低点可以考虑把25加工一孔12直接插进。。。。。

网友:
用联轴器

网友:
如果不用连轴器,那就只能大轴套小轴,刚性键槽链接了。如何保证同轴度要想想了

网友:
这个按机械手册选标准联轴器就行啦

网友(2014-05-06):
万向联轴器可以考虑的 这样同轴也可以调整过来了 要不大轴车一个内孔 然后小轴套进去 用销钉连接

网友:
联轴器呀、、、、、

网友: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嘛!说不定就是一个普通的连接!20的里面一个键槽.12的外面一个键槽

网友:
利用小轴上的弹性键槽做个弹性键

网友:
通常采用联轴器连接两个传动轴。此图缺少设计联轴器连接的参数,需要知道转速、传递的扭矩,两轴对中的误差(X、Y、偏角),知道这些才能设计选取联轴器

网友:
联轴器啊

网友:
弹性联轴器

网友:
转速不高,转矩也小,

  不用联轴器,就硬性连接了, 花键,键槽, 平位,4角,说了这么多,看来楼主很纠结。

网友(2015-04-22):
可以考虑下正反丝压套连接,

网友(2019-04-08):
最好用联轴器,像老外那样直接连接对同轴度要求太高

网友:
挖坟贴啊,提问题时我还是大三,转眼我就是机械老腊肉了,扭矩小转速低就用梅花联轴器,十字弹性联轴器弹性联轴器甚至膜片联轴器都可以

网友:
轴连接一般用连轴器,这种找链条联轴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