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横过顺排管道散热计算,请教

楼主(2011-05-11):
怎么求解这样的几排电阻设配的散热,采用强制风冷,风向为水平方向。请教,谢谢!

网友:
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电阻本身的散热是不用说了,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想知道要多大的风速才能打到散热的目的?
计算好这些电阻的散热量,风冷,散热计算可以参考管式换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