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工装怎么做

楼主(2011-05-11):
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做个工装把一个弹簧进行压缩(必须用很大的力才能使弹簧压缩)请问这个工装怎么做呀,望高手给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很简单,用个螺栓连个板,螺栓头焊个板,扭紧往前推,,,懂了没??

楼主:
我想把弹簧压缩到上图的的空间里

网友:
弹簧筒法兰+端盖法兰+几根长螺栓,慢慢拧,拧到位后换短螺栓锁紧即可。

网友:
大量直接买台压力机,弹簧压缩后,装你要装的部件,最后卡簧一装OK了

少量的话采用楼上的办法,慢慢旋螺丝吧

你说的很大的力是多大的力?

楼主:
量不是很大,力大概有2500N左右吧,太谢谢大家啦,嘿嘿……

网友(2011-08-20):
向师傅们..努力..学习...

网友(2011-10-25):
原来装狗弹簧 是在车床上装的。和二楼的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