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何为内氧化法

楼主(2011-05-11):
目前电工上的触头有烧结的,有内氧化法的,
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内氧化法
第一次听说
期待高手解答
让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哪位大侠来解释一下噻……

网友:
在合金的高温氧化过程中,除了形成表面氧化物以外,氧可能溶解并扩散进入合金内部,与合金中较活泼的组元发生反应而形成颗粒状氧化物沉积在合金内部的过程。相应的氧化物称内氧化物。只有当合金的组成和浓度满足一定条件时才会发生内氧化,纯金属则不会发生。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扩展阅读:
1
http://www.chemyq.com/xz/xz5/47022ecnle.htm
(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字面的一般理解如果发生了氧化则质量就不会很好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合适的材料氧化了不好,例如钢铁,但是有些情况下获得氧化物反而是必须的,例如(百度寻找的)内氧化制备氧化铝/铜复合材料,使用氧化铜做氧化剂,使铜铝合金变成铜,氧化铝复合材料,据说强度好,导电导热也不错。还有很多可以搜索的......希望你能对此答案满意

网友C(2011-08-07):
楼主,电工合金现在很少使用内氧化法吧,
不知道你们使用内氧化法制作什么材料。
转一个文档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www.wdxcu.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1111423363358.pdf

网友:
GBT 13397-2008 合金内氧化法银金属氧化物电触头技术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工合金现在很少使用内氧化法吧,
不知道你们使用内氧化法制作什么材料。
转一个文档不知道对你有 ...

好像您这文档的里有一张图片里的产品是我们公司做的啊?

网友:
楼主,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公司现在正在开发无银粉末冶金触点。可能留联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