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六方凸台,怎么用法那克编写程序?

楼主(2011-05-11):
铣六方凸台,怎么用法那克编写程序,急用!!!谢谢!!!

网友A:
图纸有吗。我可以帮你变个,G代码和宏程序都可以

网友:
G代码也简单。用个G68搞定,G68X0.Y0.R10.
   R是旋转的角度

网友:
用手编或者自动编程啊,挺简单的,,,,,,,,,,,,

网友:
用宏程序吧    编好一个  调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有吗。我可以帮你变个,G代码和宏程序都可以

你好!如果有空,麻烦帮我手工编写程序,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果有空,麻烦帮我手工编写程序,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如果有空,麻烦帮我手工编写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