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购两台速比为4左右的齿轮增速器

楼主(2011-05-11):
本人欲购两台速比为4左右的齿轮增速器,怎么网上都没有直接给出价格的啊,都是让留言的,感觉很不方便啊,有没有卖增速器的啊?

网友:
速比、功率、转速多少?

网友:
一般是要定制的
给出参数

网友:
       买一台数比为4的圆柱齿轮减速器,反过来安装就可以了,效率可能低一点,我就是这样用的。
    根据你的输出转速,选择减速器的输入转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