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在线切割加工过程中有变形现象!

楼主(2011-05-11):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在线切割加工过程中有变形现象,具体材料成份我也不清楚,想问问各位高手不锈钢什么材质不易变形,有没其他材料可以替代,谢谢了!

网友:
用慢走丝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变形量了....

网友:
变形有很多原因,你这个材料是什么尺寸形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φ34外径对中割个22±0.01的缺口不割穿,28长,现在22尺寸无法保证,割完口上就缩小0.05左右。什么原因,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那是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