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码垛和机器人码垛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5-11):
传统码垛和机器人码垛有什么不同  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传统的比如低位,高位等主要还是整列和滑板的动作,速度较慢而机器人码垛主要是机械抓手的设计,速度快,适用广,本人愚见  呵呵

网友(2012-06-01):
传统中低位码垛速度较慢、垛型比较好,可以适应防爆危险区域;
传统高位码垛机速度快,垛型规整,也可适应防爆危险区域;
二者共性都有料袋压平、转位、编组、推袋、分层及升降等装置或单元。只能对的固定编组形式进行码垛,不适合多品种共用。
码垛能力:中位 800-1000bags/h  低位 600-800bags/h  高位 1600-2500bags/h
机器人码垛速度较低位码垛略快 码垛能力 900-1200bags/h 垛型相对逊色于传统码垛,尤其在FFS包装形式上更突出。不能运用于防爆危险区域。编组形式灵活,适于多品种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