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数980TD的刀补问题

楼主(2011-05-11):
现有经济型数控广数980TD现在给两三丝刀补床子没有反应,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加工的都是很容易切削的材料对刀具的磨损不大。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2012-04-23):
原因很多的,,,要看你怎么做的。。。可能是你精度不

网友:
你机床拖板磨损了,间隙过大造成的……
可以拆下来清洗后再装上去把间隙调整到合适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