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的缺陷有哪些

楼主(2011-05-11):
哪位大侠知道压铸件的缺陷有哪些,请赐教,谢谢!

网友(2011-07-21):
除气没做好、脱模剂不好或模具不合理容易产生气孔、除渣没做好产生夹渣、温度过高、压力过低或冷却没做好产生缩松、材料有缺陷会造成铸件力学性能不达标。

网友:
脱模剂过浓会造成铸件表面缺陷,过稀会粘膜
还有时刻注意有没有沉积物拉模现象

网友:
缩孔 缩松 裂纹····

网友:
铸件缺陷:
发黑,冷隔,烧模,凸料(多肉),气孔,砂孔,缩陷,裂纹,铸点,凹陷,崩缺,
主要就是这些,很常见的

网友:
砂眼,气孔,缩孔。多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