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e机床仿真问题

楼主(2011-05-12):
我做双面铣床仿真加工的动画,我在左边滑台定义了伺服电机后,然后运行,发现右边的滑台也一起运动,而且右边的滑台是远离工件的运动。请问怎样可以实现两个滑台是同时相向运动?
望各位大侠指教

附件里的动画是问题所在。

网友:
俺对仿真还一无所知。

网友:
你是不是把左右两个滑台安装在一个丝杠上了,所以运动方向相同!

网友:
坐等高手!强烈顶下。

网友(2011-06-13):
继续顶才会有人解决,楼主不要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