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材料明细表如何折行啊!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2011-05-12):
在solidworks中材料明细表如何折行啊!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
没有大侠帮助,只有自己探索了。

网友(2014-06-14):
选中你要折行的那一行右击选分割,分割后可以拉到你想要的位置,就OK了

网友(2020-10-04):
什么叫折行?

网友:
不知道折行是啥意思,若是将一个表格风采两个表格的话,选择你你要换的那一行,点鼠标右键,选择分割命令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