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炉炉帽防护问题

楼主(2011-05-12):
公司的转炉炉帽沾钢挺多,大修时不好清理,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防护方法。裙板底下全是钢渣。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冶炼时控制好成分,特别是渣的成分,把出钢孔弄好了,顺畅,挡渣器到位,摇炉速度控制好,就好许多,玩的是个手艺,操作不好或新厂子,都有类似问题,玩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操作问题,尽可能的减少冶炼时的喷溅。喷出去的钢渣那也是钱呀

楼主:
我们公司自循环比较好
   就是转炉冶炼时的喷溅比较多

网友:
我感觉还是调整氧枪的孔数增大供氧量,控制钢水反应程度,保证在规定时间内脱碳并在出钢温度下限出钢,这样少喷溅还能满足正常的冶炼周期,减少钢水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