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流水线中链条计算和电机选型----请教

楼主(2011-05-12):
请问大侠自动流水线中链条计算和电机选型怎么搞的,小弟刚接触这方面!谢谢;

楼主:
难到没这方面的高手吗,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不是什么高手,知道点皮毛罢了,你要先搞清楚你的载荷,你的输送速度,允许的加减速时间,材料的摩擦系数,这些都不知道,没法开工

网友:
三楼说的对,你输送什么东西?跟链条的形式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面试了一个公司做这个,我以前没做过,可以给点这方面的资料我看看呀。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面试了一个公司做这个,我以前没做过,可以给点这方面的资料我看看呀。谢谢了

网友:
找一条现成的流水线测一下就行了呗,测绘测绘,测完再绘嘛

网友:
路过,有点意思,顶一下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完整的链条选型设计和电机选型设计的过程及计算
可以先看看现有的设备用的什么样的电机和链条,然后再按照手册上计算过程选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我没有呀,找不到,呵呵大侠有不发点给我呢,谢谢了,434910696@qq.com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呵呵,

网友:
看来没有实质性的答案呀,给你一些思路吧,如果是我会这么做
1.先根据产品确定载荷,然后算出链条的拉力,选择链条型号
2.然后根据设备空间粗算中心距,传动比,确定主动轮齿数
3.根据主动轮分度圆直径计算电机的扭矩,根据实际工况选择电机,比如是重载,高低速,是否可逆等
4.根据设计手册上校验链轮的受力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对了,一般的链传动都要加个张紧装置,别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侠的提醒,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不,借点来学学呢呵呵。

网友:
资料还真没有,这种东西得理解,慢慢理顺思路就简单了,有手册的话看看就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侠的指点,请问大侠哪边的?

网友:
我是北京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1-07-10):
楼主问题太笼统,还是自己看书吧

网友:
自动流水线是不是需要走走停停呢?停下来的位置需不需要准确?这些条件没说清楚,没办法弄的,还有,一般流水线的话,链条上面需要挂些装置,所以没法选用一般的链条,要用专用的链条链板。

网友(2015-09-01):
好像是《特殊链传动》手册,上面有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一般的链传动都要加个张紧装置,别忘了

为什么链传动都要加张紧装置????

网友: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