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WORKS钣金折弯K,Y因子系数

楼主(2011-05-12):
SOLID WORKS(以下简称SW)做钣金设计很方便,但用于生产时无法回避折弯系数这个问题。

SW中 K-因子的折弯系数使用以下计算公式:
BA=P(R + KT) A/180
其中:

BA = 折弯系数
R = 内侧折弯半径
K = K-因子,即为 t / T
T= 材料厚度
t = 内表面到中性面的距离
A = 折弯角度(经过折弯材料的角度)

这个公式基本没办法使用,
先期我用了一个笨办法,花了点时间得出了一部分常用的K/Y因子(直角折弯精度达到小数点后4位,基本够用了)但是一遇到有角度的折弯,就有点不对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SW的折弯系数计算公式跟我们平时使用的简化公式不同。
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我现在使用的如下,折弯内半径默认R=0.5

用2MM折弯145度时,使用SW的计算公式会比我公司使用的多处0.09MM,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如果精度要求高的,折弯道数多的时候,就需要导出后在CAD中修改一下了。
现在工作忙,所以实在没精力没时间去仔细研究,附件上传我常用的K/Y系数,大家看着能用的就用。

网友:
很好,记住了。

网友:
可能我们的产品精度要求低吧,我用SW做钣金件时折弯系数从来都是默认值0.5,计算出来的料长基本合适,准确的折弯系数就不考虑了,还没有两次采购料的性能差异产生的影响大。

网友:
学习了啊……

事事皆学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2MM板,系数+0.7,K因子=0.29112,折一道跟K=0.5相差0.66,产品超过4刀以上就要出问题了。
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做设计的扣死扣活精度到0.01MM,一线的员工生产时抖下手2MM就没了

网友(点评):
我那次去车间看师傅操作,发现他都自己计算下就折,展开图都不带看的。。。

网友:
1902说的没错,不过设计的尺寸和成品尺寸难免有加工上的误差,没办法啊!

网友B:
大侠。。。我是新手。。。请问。。。
你表格里的K系数,就是SW里面的K因子吗。。。
那Y系数,是SW里面的怎么系数。。。?

网友:
老实说,折弯系数和折弯使用的槽宽很有关系,我一直用K因子0.44,

网友(点评):
折弯系数是板厚和折弯R内角是有一定关系的,也就是说与下模槽宽有关系,一般下模槽宽的选择为板厚的8-10倍。

网友:
在心底千万的联系  千万次的温习 只怕已来不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Y因子的话就在钣金折弯系数选项选择窗口中K因子的下方,其实K/Y只是计算公式不同,用一个就成,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板材,V槽,刀具都有关系,可惜SW里没有这方面的选项。期待将来的版本有吧

楼主(2011-06-27):
回复 网友B:

前两天突然才发现SW没Y因子,呵呵,我把破衣跟SW搞错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折弯扣除,因为精度不算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相对来说折弯扣除精度比K因子高,K因子多适用非90°折弯

网友:
一直没弄懂软件里面这两个东东,感谢楼主啊。

网友(2011-09-06):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折弯系数这个真不懂     多谢楼主

网友:
之前一直都只是保持默认数值     不知道咋用

网友:
solidworks折弯处的选项,一是板厚,二是内角R,三是K因子,普通碳钢,板厚准确,内角R准确,K因子选定0.45正好。有的其他软件要选V槽和上刀R,都是为了确定内角R,而且推定的还不一定对。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2011-12-07):
学习一下,公司内一般我用0.5,要求不高,
加工时手一抖 2mm

网友(2012-02-28):
展开长=(直边长)A+(直边长)B+(折弯角)απ((内半径)R+(中性层系数)k(板厚)T)/180度

π取值3.14

k与内半径R/板厚T有关
比值为1的k取值0.5
比值为2的k取值0.44
比值为3的k取值0.47
比值越大越接近0.5
注释比值为四舍五入
差不多就这些吧
这与sw无关只是根据图纸精确计算展开实际板长计算

网友:
我一般都用折弯扣除,因为精度不算太高,工人也容易计算哦

网友(2012-03-30):
不错,已经采纳,十分感谢!

网友:
很不错,我找了好久!不过还是没有怎么搞明白!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书籍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solidworks 折弯里没有折弯力、V型槽选择。

网友E:
这个折弯系数,有软件可以直接算出来的。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网友(2012-05-28):
看看注册成功没

网友(2012-07-23):
威望值不够

网友:
直接减去折弯扣除(经验数据)比较妥当

网友:
这个需要自己设定马,不是自带的?

网友:
算法是没什么用的。
折弯机不一样,刀具不一样,都是有区别的!
我们当时就是根据我们的数控折弯机,实际试验出来的。

网友(2012-08-31):
最近在用sw画图,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在采购板料时,一定要买宝钢的板材,折弯出来的面积会不错的!

网友(2012-10-22):
学习学习,还没用过SW

网友(2013-04-07):
以前在一家加工厂做活时,他们要求提供3D模型,自己要转换一下折弯参数,说是每个厂都有自己的相对经验折弯扣除表,有没有实际加工钣金的大侠,介绍一下实际情况如何,多谢

网友:
正是搞不清这两因子的问题呢!受教了,感谢!

网友(2013-10-08):
学习了,钣金很不懂啊,每次做出来都不行

网友F:
我也分享一个折弯系数表,工作中一直使用,还不错的。

网友(2013-12-12):
谢谢上楼, 新手,能加点说明不???

网友(2014-04-29):
终于找到了,学习一下

网友:
终于找到了,学习一下终于找到了,学习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不过现在的数控折弯机都可以计算

网友(2014-07-05):
留个脚印,说明已经下载过了, 学习中

网友:
这个K因子可以结合自己的模具测试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折弯系数,有软件可以直接算出来的。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哥们!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什么软件?谢谢。

我地的邮箱492437835@qq.com

网友(2014-08-09):
哎为什么你们这么傻折扣除不就行了

网友:
威望又不够

网友:
我还差多少分呢? 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科學的方法,就是生產力

网友:
楼主以后改用折弯扣除的办法 就可以防止跟单位计算不一样的问题了  折弯扣除跟在CAD自己计算出 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2014-09-21):
很不错,顶你一下

网友:
一直想把这些东西搞懂。

网友(2014-11-12):
好东西 值得记录一下

网友H(2015-06-23):
这个帖横有意义。楼主请问SW中R设置0.1得出的K因子和K因子固定设置R值这两种方法有何不同,从实际使用的精度考量,不考虑折弯没靠准产生误差的情况那种好。

网友(2016-03-14):
我们用的K系数为0.4,SS304材料为0.25

网友:
很受用 多谢分享

网友:
与下模槽宽有关系

网友(2016-08-12):
做工艺的,必须要懂啊。。。

网友(2019-01-23):
引用 网友H:
这个帖横有意义。楼主请问SW中R设置0.1得出的K因子和K因子固定设置R值这两种方法有何不同,从实际使用的精 ...

R设置0.1有意义吗?和实际情况相符吗?R设置多少是根据板厚来决定的,又是要和折弯机下模宽度相适应的R。这样设置才有意义。否则即使这次尺寸碰巧对了,下次肯定又出问题。这是因为设置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已!论坛里看到很多资料表格,一种材料多种板厚有很多个K因子,查查材料手册,一种材料就只有1个K因子,不论板厚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分享一个折弯系数表,工作中一直使用,还不错的。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9-03-08):
谢谢分享,折弯系数这东西说复杂不复杂,说不复杂它又很难弄准确,特别是非90度折弯时。

网友(2019-06-18):
学习到了点什么!但转换到自已厂用的还有点区别。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B:
大侠。。。我是新手。。。请问。。。
你表格里的K系数,就是SW里面的K因子吗。。。
那Y系数,是SW里面的 ...

Y因子应该是pro-e的吧

网友(2022-01-24):
依赖软件仅仅是提高出图效率,但未必准确,纯理论的计算一定要结合实际,否则都是自以为是的满足而已。

网友:
根据各公司设备的状况不同,每个公司都会有不同的系数,我们板材厚度角度相对固定,直接使用折弯扣除进行计算

网友:
145度,扣除0.77,若是90度,扣除3.5,碳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