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用相切,相切,相切相切圆

楼主(2011-05-12):
大家好!我在CAD制图时出现一个现象,有一大一小两个圆相交,一条直线与小圆相切,我用相切,相切,相切来画这三个的相切圆,我画了好几遍但画出来的圆不一样,怎么回事?

网友:
发个图上来!

网友: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呀,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存在四个符合这个要求的圆,楼主不知试了多少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N次了,还好,似乎发现了原因,不知您是怎么画的,能否指条明路

楼主:
这是我画出来的图,帮忙看看为啥子

网友:
与捕捉的切点位置有关系 倒角功能如果捕捉的位置不好 也得不到你想要的倒角的
情况1中 只要把直线延长就会发现直线与小圆相切了 两种情况 只是切在直线的左边或者右边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