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有轨小车,然后在小车让安装机械手----请教

楼主(2011-05-12):
求各位朋友帮我解答一下
RT: 本人最近在做一份关于有轨装出料机的设计

具体是设计一个有轨小车 然后在小车让安装机械手 将刚出炉的砖块搬向卡车

有没有朋友弄过这个的?有的话可以回帖 本人长期在线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可以实现

网友:
大概思路,两条工字钢导轨,由电机带动滑块来回移动,滑块上安装个液压或气动旋转缸之类,气缸头部做个连杆机构,抓取砖头,陋见轻拍!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应该做过类似的设计 有没有资料提供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三楼的朋友想法很多,但要注意工作环境

网友:
同意三楼的思路 。请教楼主 应该不会一次只搬一块砖吧

网友:
有轨小车不成问题,可以用链条牵引,关键是机械手,用什么样的机械手能满足所提出的搬运要求这是最关键的。

网友:
红砖块易碎,水泥砖沉

网友:
.......详细说明你准备让机械手所做的事情
应该说抓拿的物件的形状性质等等

网友:
这个我就饿的难点在于那双机械手 怎么抓起,怎么抓紧?

网友:
抓起之后怎么实现运动 砖头的重量和手臂的重量还需要校核一下

网友:
在转厂看过是几块一起夹起来的!!!

网友:
怎么可以定位,让机械手抓取方便,而且还不滑落,怎样让机械手知道砖在那?

网友:
     不知楼主现在是哪个地方遇到了困难?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呢?还是方案实施的细节遇到瓶颈?
     从你的片语中判断你所说的砖应该是耐火砖的可能性大一些,你提到是要装出料两用,但是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啥,做一个非标准的设备,首先应该了解具体的数据才可以 ,装料是否配备有输送带,出料是在啥温度的时候出料?每次搬运多少砖块,有多重?真的不知你的工作流程?你在帖子里讲到是要将刚出炉的砖装到卡车上,那就是说还有专门出炉的设备了?不知你的出炉设备是否也是有轨的设备?如果是有轨的话,你做一个有轨的砖块装车机械手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如果出炉设备没有轨道的话,还是建议你做一个无轨的带遥控操作的装车机械手比较合适一些,既然楼主提到刚出炉这几个字,我判断用装车机械手的原因一定是温度太高人不容易接近。
       要想做好这个机械手,起码的有几个自由度才可以很好的完成要求,细节还是不少,如果楼主有了一个方案的话,可以相互探讨一下,如果还没有一点初步的方案,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不愿意给懒惰的人免费服务,有缘的话会给你一个方案的。

网友:
我是农村人,从小在砖厂里混过的,现在家里面还有一个砖夹呢。这个机械手难度极大,因为要考虑成本,还是馒头多。

网友:
还是回到原点,也就是:”将刚出炉的砖块搬向卡车“其最佳实现方式。因为你说的‘设计一个有轨小车 然后在小车让安装机械手’不好----小车怎样实现来回?机械手在小车上来回没必要。。。产品要实现什么功能要解析清楚。

网友:
有现成的买哦!ABB
网上搜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次性五六块  20kg 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车在导轨上行走 机械手可以上下 前后伸缩   主要问题是如何绘制小车装配图 尺寸什么都需要自己设计

网友(点评):
你没搞清我的意思,或是我没表达清楚;你要小车干什么----运输/输送,再加一端上料,一端下料就是整个过程;输送可以用皮带输送机不停的输送不是更好?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设计机械手 长距离移动的话,无论用电或者气都不是很方便。不如在出砖的地方 设计固定机械手,将砖放在传送带上,在传送带重点 再设计机械手装车。

网友:
从烘窑里取砖呢吧,不难

网友:
机械手抓手应该用电机连杆或凸轮来实现,相对来说电机应该比气缸,液压缸耐高温,应该有特种电机。你应该画个示意图,体现出砖的外形,及在窑炉里的摆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