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加工中同轴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2):
想请教下有没有高手知道影响机械加工中同轴度的因素有哪些?本人是做石油管接箍的,对同轴度有一定要求,求高手指教

网友:
装夹,调试很重要

楼主:
如果同轴度出现了问题,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呢,请指教!

网友:
装夹调试,焊接    貌似跟水平也有关

网友:
工藝&設備, 一次裝夾一般沒問題, 多次裝夾就要看水平了

楼主:
加工中是要调头的,车内螺纹,两次装夹

网友:
看看产量是不是很大,如果产量大的话,确定好定位基准,做个工装。产品装夹在工装上加工同轴度就会达到要求了。

楼主:
工装是什么东西,能解释下吗谢谢

楼主:
我们是用的三爪卡盘的数控机床加工的
做个什么样子的工装?

网友:
你最好能有张图纸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楼主: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如果这种量大的话可以采用专用设备,我之前好像看到过把工件装在中间两端是刀架的,觉得这种应该很好做的,还可以两边同时加工

网友:
如果量不大的话,做工装就不值了,还不如直接打表装正

网友:
这是2寸半加厚的接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致敬!!!!!!!!!!!!!!

网友:
图中也没看到你标的同轴度的形位公差啊,要是精度不是那么严格批量小的话直接打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