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水切割,用安川驱动器,出现故障---请教

楼主(2011-05-12):
我有一台水切割,用安川驱动器,我画100*100的方形,X轴正常走,可Y走的时候不一定在什么位置停下1秒-2秒,在这期间伺服电机就不动了,可电脑显示面板上的数值还走,过了这段时候,有正常了,可是切出来的方尺寸就不对了~~请教是哪的原因啊~~·

不是每次都这样,一天能有1  2次这样的现象

网友:
很有可能是信息线出现问题, 你可以把供应电源给电机的线拿下, 用万用电表量电线是否通的, 然后叫另外一个人扭曲电线, 可是否有断的现象。  原因是电线如果是初部断的时间, 你一定要扭曲电线才能检查出来的。

还有就是检查其它连接位置, 是否牢固, 因为有可能是连接位置松了, 也会出现不定期和不定量的停止运作现象。

先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在上来说

网友:
使用的什么系统,。还是XY轴的安川是不是使用的一样大的,如果一样的,把驱动器对掉看看,是不是毛病到另外一轴上面。

网友:
我开的这机器跟这毛病差不多。。。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开的那台机子现在正常了,中达电通的一个技术人员来了说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你加个稳压器试试,在驱动器进电前面加。。。。

网友(2011-08-16):
在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伺服驱动器的面板上是否有报警信息提示?有没有出现报警代码?如果有报警代码就可以根据代码查说明书来找原因。个人估计是电缆线方面的原因可能性比较大。另外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卡?现在国产的卡和软件已经有检测驱动器报警的功能,如果驱动器报警,软件会检测到,会在软件界面出现提示的。详细情况还需要楼主进一步提供。
欢迎和我联系,我可以尽可能帮你解决
CMT水刀
希美腾切割装备(上海)有限公司
QQ:256998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