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的图纸

楼主(2011-05-12):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的图纸

网友:
好像是凸輪

网友:
就是凸轮嘛!555552222

网友:
吼吼吼,同意楼上的!!!

网友:
光就这一个视图,还不好说是什么

网友:
好像是凸轮 在有个侧视图就好了

网友:
是叫 共轭凸轮 不?
任意角度凸轮保持和四个从动件的接触,不会脱开

网友:
好像是凸轮,但不知道四个滚子的运动方式与方向,看上去好似很容易卡死,特别是顺时针转

楼主:
今天我看到了实物,是凸轮,其实应该是只有上下两个圆,两个圆是滚子,不做上下运动,是凸轮在运动,凸轮装在一个槽子里,不论怎样运动,凸轮都要和两个滚子碰到,不知道应该怎样完成,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凸轮嘛!!LLLLLLLLLL

网友:
像是用做变速用的凸轮!外面4个园运动方向就是图纸上的位置啊~运动范围是凸轮的半径最大和最小之间。
- L. c* z, R5 l9 Q感觉少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