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带钢轧机断辊频繁寻找原因

楼主(2011-05-12):
近几天冷轧带钢轧机轧辊老是断。带钢宽度300——350.轧辊直径200.轧前厚度3.2轧后厚度2.4,材质45#和65mn.我分析应该为压下量过大造成。

网友:
以前的压下量是多少?压下量大了,受力大,弯曲的应力和变形就过大了...各方面的参数来对比一下... 也可能带钢坯料的材质不好,或者轧辊的质量不好...

不懂...

网友:
这个必须看实物,看怎么断的?带坯什么样子?轧到哪里断的?泛泛说,神仙也下不了嘴,哈哈

楼主:
null

刚才到现场看了。两根都是辊颈处断。有疲劳裂纹。一根约1/4截面裂纹。断口整齐。在截面变化最大处。另一根约1/7截面积陈旧性疲劳裂纹。断口不规则。轧辊断面组织均由细腻。以前压下量一般在0.6—0.8mm。材质50钢。带钢两侧厚度差0.01—0.02偏轧可能性较小。
初步怀疑
1压下量较大。原来压0.8多为低碳钢。50钢0.7就可能困难。
2滑动轴承轴线与轧机轴线交叉。
3疲劳裂纹原因。
请大家帮忙寻找原因。谢谢。
如果要图,只有明天发图。

楼主:
null

问过生产工。断口整齐但是疲劳裂纹较大的轧辊,是正常轧钢断的。断口不规则裂纹较小的轧辊在带钢压下以后轧制1.2m就断辊。

楼主:
null

早上起来,突然感觉是压下量过大造成。因为原来该处2级蜗轮压下无力。通过调节现在压下已无问题,会不会生产工习惯性操作过压造成?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经检测上下辊轴线交叉。但是轴线交叉会造成容易断辊吗?

网友(点评):
按交叉算一下弯矩,一下就知道了,交叉大了,很容易断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也就是接触支点发生变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