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燕尾槽

楼主(2011-05-12):
公司接了一批订单,是不锈钢导轨平移台,外形尺寸长300X80,是燕尾型导轨,精度要求很高,平行度0.02,配合间隙0.02,间隙无法调整,只能靠加工保证,现在加工燕尾槽应该是用什么机床?不知工具磨能否加工?凹燕尾槽上口宽40MM,60度的。

网友:
你们公司以前没做过吗?这个要有经验的人做才行啊。加工燕尾槽一般用铣床和刨床,大批用铣床,小批量用刨床吧。由于精度很高,自然要精磨了。我没经验,只是照书本上的给说了一遍。愿对你有用。

网友:
要么铣床,要么用刨床进行半精加工,精加工用磨床

网友:
同意2楼说的。

网友:
同意2楼说的。但想问一下,燕尾槽怎么磨

网友:
有燕尾磨床,买台试试

网友(2012-08-24):
我们都是线切割,费用很高!

网友:
尽量要使用燕尾槽,因为检测不是很容易做好的,很难保证精度。

网友:
用线切割精度好保证些

网友:
用铣床,在用磨床精加工,应该可以保证。修个成型砂轮,以前我们做过,比你这个还长,500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