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小型非标数控钻

楼主(2011-05-12):
我现在又一个项目,做的是在一个圆柱上打若干孔,如下面。现在需要做一个夹具,固定制件,然后夹具可以分度旋转,用一个电钻来打这些孔,分度一次打一个孔,孔的大小是4mm,材料是赛钢。我想问下,一、夹具是两头加紧制件的需要多大的加持力即要多大的压紧的力。二、分度后所需要的限制转动的力矩需要多大。三、钻孔所需要的力如何选取。

网友:
楼主直接在钻床上装个伺服分度头就可实现你需要的功能,分度头安装气动或液压自动卡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这个东东很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东东价格高点,如果你只是批量的你画的图的工件。可以用一台1KW,130基座的伺服电机配套一台130基座,1:10的精密行星减速机,减速机输出轴安装卡盘,精度很高的,价格一套也就几千元(伺服电机+减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我也是这样想的 现在打算用伺服电机
但是我想应该不用这么大的吧 工件外径只有30mm 材料是赛钢或者铝 伺服减速后在刹车 是否能让工件在钻孔的时候不会转?要多大伺服合适? 有没有计算的方法。补充下我的加持方式是一头平面 一头顶针! 这样顶针要多大的力才能夹紧工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1KW是我电机有些大,你实际使用几百瓦的电机扭矩就富余很多了,但是小功率的电机只能配套小基座的减速机,它们的刚性又达不到,所有我建议使用130基座。至于顶尖使用的力,这个没有详细计算过,估计几十KG的力足以。可以考虑使用一个小气缸实现。

网友:
实在让我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  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2011-06-18):
30多个孔,节拍不是要将近3分钟一个?

网友:
产量是多大?能用机械达到的,尽量用机械,可靠性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常量不高!!要看打孔的数量! 基本一个孔也要2S钟左右! 另外机械的是稳定 但是柔性太差,不能换成其他大小和孔距的。

网友(2012-03-09):
做一个N面夹具固定制件(比如打6个孔,就做个6方夹具),夹紧就靠穿1根芯轴压端面,然后夹具转1个面打1个孔。方便快节,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