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串油问题急需解决!

楼主(2011-05-12):
普通三位四通阀(o机能)加一节流盖板   油缸在几个小时后回自动向前窜 ,力士乐的阀,哪里出的问题?试了一下出口节流和进口节流 效果一样,请高手指点!!!* _/ Y) q* Y: i+ w; c

网友:
油缸往前窜动的幅度有多大,这个时候液压油源有无动力,油缸是怎么个摆放方法?

网友:
油缸内部油封密封不严也会自己窜的

网友:
是不是负载很大?弄一液压锁装上试试是不是还串,否则就卸开油缸看看内部的情况

网友:
力士乐的阀中位封闭应该是E机能的阀,出现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系统部件有内漏现象,先拆开液压缸的油管,电磁阀在中位是启动油泵,等一段时间看油管是否出油,如果出油是换向阀(包括叠加阀)内漏。如果不漏油检查液压缸的油封,是否因重载或其他原因内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