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软包装袋上切圆角刀具的设计

楼主(2011-05-12):
请教有谁知道在上图这种软包装袋上冲出这样的圆角刀具的设计?原先这些包装袋是连在一起的,后面我先把这些包装袋四边封了后,再在封口中间冲出这样的圆角,最后再迎着双点划线把它们分开!(比如在我们的味精包装袋四个角上都倒一个R8的圆角)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是封装以后再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谁知道在上图这种软包装袋上冲出这样的圆角刀具的设计?原先这些包装袋是连在一起的,后面我先把这些 ...

如果双点划线是切口的话,就预留切角的位置,避免定位不准确导致的切边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那要怎么切呢,就是刀具要怎么设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个圆角要怎么切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封好以后再切的,封口宽度大概在10mm左右,那个圆角就是切在封口上的。

网友:
模切
印刷和贴膜等,很多地方应用到的。
把模切的刀片折弯成型后嵌在复合板上,这就做成了一副模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要怎么用?看上去很可行!

网友:
模切,合金模,激光都能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