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推动机床拖板,请教

楼主(2011-05-12):
要求用MOB40-120的油缸,以每分钟50-150MM的速度推动拖板。压力15-30KG。要求平稳。
用什么来调速和用什么泵。VP-20可以吗?
最好有大侠发个油路图。

网友A:
这个系统液压油泵选型不是很关键,只要额定工作压力,流量可以达到要求即可。
系统要使用比例阀或精密调速阀,回油加装背压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用VP-20的油泵流量太大了。每秒行走距离还不到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用MOB40-120的油缸,以每分钟50-150MM的速度推动拖板。压力15-30KG。要求平稳。
用什么来调速和用什 ...

写的有点简练。缸径40 行程120?VP-20流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液压油泵选型不是很关键,只要额定工作压力,流量可以达到要求即可。
系统要使用比例阀或精密调速 ...

从经济,节能等方面考虑,液压系统关键部件选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