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加工阶段该怎样安排热处理?

楼主(2011-05-12):
对于铸件,在坯料中已做过预处理,在机械加工阶段该怎样安排热处理,可以较好的提高材料的性能?   希望高手给点经验了

网友:
楼主所谓的预处理是不是就是退火呀,机械加工阶段热处理就要看零件所用材料和设计要求了,如铸钢件或铸合金钢为了提高综合力学性能和切削性可以采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进行调质处理。如零件表面要耐磨,就要进行表面淬火等等热处理。当然如是铸铁件,也有相应的铸铁热处理。铸件采用何种热处理,何时热处理和零件使用场合有很大的关联。

网友(点评):
看来我还得回家好好看看了,谢了!希望多给点指点。

网友:
可以跟据你的使用状况来定,一般铸件在出炉后一次定性,后加工中根据具体情况做人工时效。给你举个简单例子。一般机床导轨,在铸造后--一次定性--粗加工--人工实效--半精加工--表面淬火--精磨--铲花

网友(点评):
我想问下再实际中,淬火后一般不是达不到所需要求,通常情况下要加不同温度的回火嘛?

网友(点评):
你指的是淬火什么达不到?淬火硬度通常都要高于回火前的,尤其是铸件之所以及时回火,首要原因是防止热处理后应力的作用,(不及时回火可能导致工件变形或开裂等)

网友:
路过,票根,楼主所谓的预处理是不是就是退火呀,机械加工阶段热处理就要看零件所用材料和设计要求了,如铸钢件或铸合金钢为了提高综合力学性能和切削性可以采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进行调质处理。如零件表面要耐磨,就要进行表面淬火等等热处理。当然如是铸铁件,也有相应的铸铁热处理。铸件采用何种热处理,何时热处理和零件使用场合有很大的关联。

网友:
超硬加工的发展已经能够改变原有的很多工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还得回家好好看看了,谢谢了!有机会希望多给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客气,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