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2):
单电控和双电控各有什么区别, 各用于什么情况 ?   二位五通和三位五通有什么区别,  各用于什么情况?

网友:
直接问厂商呗?上次我也没弄明白,问厂商,解释了也没记住,呵呵

网友:
单电磁铁大多数都是两位阀,双电磁铁一般都是三位阀;
三位阀有中位机能,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两位5通,三位5通一般是气动阀,因为他的回气可以直接回大气。 位:指的阀的运动位置个数;通:指的是进,回,工作口得通道数。具体看样本上的符号图。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不懂

网友:
看下手册或样本 就明白了

网友:
二位五通和三位五通有什么区别已有人说过了我不重复。单电控和双电控各有什么区别?单电控是单稳态方式。假如控制一个气缸,如果通电前气缸是缩回的,一通电后气缸伸出,失电后气缸又会自动缩回。而双电控是通电后气缸伸出,失电后气缸还是处在伸出状态。只有另一个线圈得电后气缸才缩回。

网友(点评):
三位的应该可以保持在一个位置!!!

楼主:
各用于什么情况  请举例说明哈

网友:
一般单电控控制二位阀,因为它只有两个工作位置,不得电处于两个位置的任意一边。
双电位控制三位阀,不得点处于中位。
怎么用看你要用在那些元件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控制处于中位呢?

网友A:
可用三位五通阀。

网友:
16档变速箱上用二位五通阀,其余的就不清楚了啊 ~我只搞卡车售后 呵呵

网友(2011-09-14):
我建议你还是先学下基础知识先,看你都是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用三位五通阀。

有双电控,三位五通阀,中位封闭式的。。看看手册,SMC出过一本教材,,可以索取,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