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变速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5-12):
无级变速机的原理是什么?    他调级(改动传动比)的原理是什么?

请教,谢谢!

网友:
期待大家的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
MB系列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器主要由压紧的主动装置、摩擦传动机构、调速控制机构组成。带锥度的主动轮和压盘被一组碟形弹簧压紧,输入轴与主动轮用键联接,而组成压紧的主动装置。一组带锥度的行星摩擦轮内侧夹在压紧的主动轮和压盘之间,外侧夹在带锥度的固定环和调速凸轮之间,而组成摩擦副;当压紧的主动装置运转时,摩擦轮就做纯滚动,由于固定环和调速凸轮不动,因此,摩擦轮在自转的同时作公转运转,通过行星摩擦轮的中心轴及滑块轴承而带动行星架转动。   转动手轮带动调速凸轮改变角向位置的同时,调速凸轮的端面曲线经平面弹子夹和固定凸轮的端面曲线作用,使调速凸轮产生轴向移动,从而均匀改变调速凸轮和固定环之间的间隔,使锥度行星摩擦轮产生径向移动。最后均匀地改变了行星摩擦轮与主动轮、压盘及固定环、调速凸轮摩擦处的工作半径,实现稳定的无级变速。

网友:
      无极变速器的种类多了,用摩擦式的比较多,也有采用连杆机构加单向离合器的,LZ你是要问那一种?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还有液压的无级变速器,例如叉车

网友:
我作过的无级变速是通过调节大小轮的接触位置来实现的
比方,一个大轮一个小轮,一个轮速度不变,另一个轮压在这个轮的一个位置,当这个压点的位置发生变化时,角速度不变线速度变化,而轮的周长是不变的,所以就产生了轮出轮的角速度变化,实现无级变速,不知道这么说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