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 一个半自动工件坐标找正程序

楼主(2011-05-13):
原作者语:
         最近看到论坛很多朋友讨论关于自动找坐标的程序,下面这个程序是我去年为一家公司开发一套宏程序中的其中一个,是一个利用分中棒或寻边器自动找正工件坐标的程序,共有9种常用的取数模式,该程序拥有较好的程序架构及算法,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使用方法:
      将程序修改好后,保证”单节跳跃“为关闭状态,将分中棒移动至工件左下角,启动程序后将“单节跳跃”“选择性停止”键开启,此时程序自动读取了坐标,将自动移动至正确的取数位置,当执行刀M1处机床会停止,此时就是手动操作的时候了,将分中棒摇正后后就可以打到自动运行启动程序了,如此循环即可,程序执行完后#601为工件X宽度尺寸,#602为工件Y长度尺寸,需求FANUC系统变量支持为#500-#999,如果不支持,需要修改系统保密参数,该程序谨为参考,没有完全读懂的情况下请不要拿到机床测试,否则,可能将对你或你的机床造成痛苦的撞机,谢谢!!!!

%
O1230
#100=54 (COORDINATE)  工件坐标系选择54-59
#1=300 (WIDTH)         工件宽度
#2=230 (LENGTH)      工件长度
#5=25 (Z-DEPTH)       下刀深度
加工模式           0 XY分中取数
                      1 X-Y-单边取数
                      2 X+Y-单边取数
                      3 X-Y+单边取数
                      4 X+Y+单边取数
                      5 X-单边取数 Y分中取数
                      6 X+ 单边取数 Y分中取数
                      7 X分中取数 Y-单边取数
                      8 X分中取数 Y+单边取数
#6=0 (0=X/2Y/2 1=X-Y- 2=X+Y- 3=X-Y+ 4=X+Y+ 5=X-Y/2 6=X+Y/2 7=X/2Y- 8=X/2Y+)
#7=150 (DATUM-X-LENGTH)   X单边取数偏移数据
#8=150 (DATUM-Y-LENGTH)   Y单边取数偏移数据
#9=0 (OFFSET-X-LENGTH)     X测量点偏移数据
#10=-80 (OFFSET-Y-LENGTH)  Y测量点偏移数据
M98 P9140
M30

:9140
(********)
 /#611=#5021
 /#612=#5022
/#613=#5023
 #11=5 (D)    分中棒或寻边器半径
 #12=20 (A)     分中棒或寻边器半径到工件边的安全距离
 #13=200 (Z)    Z轴安全高度
 (********)
G80 M5
 M9
G69
G52 X0 Y0 Z0
G91 G28 G0 Z0
 #14=15
IF[#6 EQ 0]GO 1
 #14=3
 IF[#6 EQ 1]GO 1
#14=10
 IF[#6 EQ 2]GO 1
 #14=5
IF[#6 EQ 3]GO 1
#14=12
IF[#6 EQ 4]GO 1
#14=7
IF[#6 EQ 5]GO 1
#14=14
IF[#6 EQ 6]GO 1
#14=11
IF[#6 EQ 7]GO 1
 #14=13
 IF[#6 EQ 8]GO 1
 GO 3001
N1
 #100=FI[#100]
 #15=1
WH[#15 LE 6]DO 1
 IF[#15+53 EQ #100]GO 2
#15=#15+1
 EN 1
 GO 3002
N2
 G90 G53 X[#611+#1/2] Y[#612+#2/2]
G90 G53 Z[#613+#13]
 M0
N10
 M3 S500
IF[[#14 AN 1] EQ 0]GO 20
G90 G53 X[#611-#12] Y[#612+#2/2+#10]
 G90 G53 Z[#613-#5]
#15=#5021
 M1
 (*MOVE X+*)
 (*MOVE X+*)
IF[#5021 LE #15]GO 3003
 #501=#5021
 G90 G53 Z[#613+#13]
N20
IF[[#14 AN 2] EQ 0]GO 30
 G90 G53 X[#611+#1/2+#9] Y[#612-#12]
 G90 G53 Z[#613-#5]
#15=#5022
 M1
 (*MOVE Y+*)
 (*MOVE Y+*)
IF[#5022 LE #15]GO 3003
 #502=#5022
G90 G53 Z[#613+#13]
N30
 IF[[#14 AN 4] EQ 0]GO 40
 G90 G53 X[#611+#1/2+#9] Y[#612+#2+#12]
G90 G53 Z[#613-#5]
#15=#5022
M1
(*MOVE Y-*)
 (*MOVE Y-*)
 IF[#5022 GE #15]GO 3003
#503=#5022
 G90 G53 Z[#613+#13]
N40
IF[[#14 AN 8] EQ 0]GO 50
G90 G53 X[#611+#1+#12] Y[#612+#2/2+#10]
G90 G53 Z[#613-#5]
#15=#5021
M1
 (*MOVE X-*)
(*MOVE X-*)
IF[#5021 GE #15]GO 3003
 #504=#5021
G90 G53 Z[#613+#13]
N50
#601=#0
 #602=#0
 GO[#6+100]
N100
#601=#504-#501-#11*2
 #602=#503-#502-#11*2
#801=[#501+#504]/2
 #802=[#502+#503]/2
GO 200
N101
 #801=#501+#11+#7
 #802=#502+#11+#8
 GO 200
N102
#801=#504-#11-#7
 #802=#502+#11+#8
 GO 200
N103
#801=#501+#11+#7
#802=#503-#11-#8
 GO 200
N104
 #801=#504-#11-#7
 #802=#503-#11-#8
 GO 200
N105
#602=#503-#502-#11*2
 #801=#501+#11+#7
 #802=[#502+#503]/2
GO 200
N106
 #602=#503-#502-#11*2
#801=#504-#11-#7
 #802=[#502+#503]/2
 GO 200
N107
#601=#504-#501-#11*2
 #801=[#501+#504]/2
#802=#502+#11+#8
GO 200
N108
#601=#504-#501-#11*2
#801=[#501+#504]/2
#802=#503-#11-#8
 GO 200
N200
 #[4141+#100*20]=#801
 #[4142+#100*20]=#802
M5
 G91 G28 G0 Z0
M99
N3001
 #3000=1(#6-MODE-ERROR)
N3002
 #3000=2(#100-ERROR)
N3003
 #3000=3(OPERATION-ERROR)
%

转帖者语:本程序由有<<宏疯子>>之称的龙记模架第一宏高手所原创编写!!

网友:
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
null

看到程序里那么多乱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有乱码么?应该不会吧??

网友B:
看到程序里那么多乱码啊

楼主:
不会是真的吧,我这里很正常啊??

楼主:
%
o1225
#100=54 (COORDINATE)  工件坐标系选择54-59
#1=300 (WIDTH)         工件宽度
#2=230 (LENGTH)       工件长度
#5=25 (Z-DEPTH)       下刀深度

加工模式         0 XY分中取数
                      1 X-Y-单边取数
                      2 X+Y-单边取数
                      3 X-Y+单边取数
                      4 X+Y+单边取数
                      5 X-单边取数 Y分中取数
                      6 X+ 单边取数 Y分中取数
                      7 X分中取数 Y-单边取数
                      8 X分中取数 Y+单边取数
#6=0 (0=X/2Y/2 1=X-Y- 2=X+Y- 3=X-Y+ 4=X+Y+ 5=X-Y/2 6=X+Y/2 7=X/2Y- 8=X/2Y+);
#7=150 (DATUM-X-LENGTH)   X单边取数偏移数据
#8=150 (DATUM-Y-LENGTH)   Y单边取数偏移数据
#9=0 (OFFSET-X-LENGTH)     X测量点偏移数据
#10=-80 (OFFSET-Y-LENGTH)  Y测量点偏移数据
M98 P9140
M30

:9140
(********)
#611=#5021
#612=#5022
#613=#5023
#11=5 (D)    分中棒或寻边器半径
#12=20 (A)     分中棒或寻边器半径到工件边的安全距离
#13=200 (Z)    Z轴安全高度
(********)
G80 M5
M9
G69
G52 X0 Y0 Z0
G91 G28 G0 Z0
#14=15
IF[#6 EQ 0]GO 1
#14=3
IF[#6 EQ 1]GO 1
#14=10
IF[#6 EQ 2]GO 1
#14=5
IF[#6 EQ 3]GO 1
#14=12
IF[#6 EQ 4]GO 1
#14=7
IF[#6 EQ 5]GO 1
#14=14
IF[#6 EQ 6]GO 1
#14=11
IF[#6 EQ 7]GO 1
#14=13
IF[#6 EQ 8]GO 1
GO 3001
N1
#100=FI[#100]
#15=1
WH[#15 LE 6]DO 1
IF[#15+53 EQ #100]GO 2
#15=#15+1
EN 1
GO 3002
N2
G90 G53 X[#611+#1/2] Y[#612+#2/2]
G90 G53 Z[#613+#13]
M0
N10
M3 S500
IF[[#14 AN 1] EQ 0]GO 20
G90 G53 X[#611-#12] Y[#612+#2/2+#10]
G90 G53 Z[#613-#5]
#15=#5021
M1
(*MOVE X+*)
(*MOVE X+*)
IF[#5021 LE #15]GO 3003
#501=#5021
G90 G53 Z[#613+#13]
N20
IF[[#14 AN 2] EQ 0]GO 30
G90 G53 X[#611+#1/2+#9] Y[#612-#12]
G90 G53 Z[#613-#5]
#15=#5022
M1
(*MOVE Y+*)
(*MOVE Y+*)
IF[#5022 LE #15]GO 3003
#502=#5022
G90 G53 Z[#613+#13]
N30
IF[[#14 AN 4] EQ 0]GO 40
G90 G53 X[#611+#1/2+#9] Y[#612+#2+#12]
G90 G53 Z[#613-#5]
#15=#5022
M1
(*MOVE Y-*)
(*MOVE Y-*)
IF[#5022 GE #15]GO 3003
#503=#5022
G90 G53 Z[#613+#13]
N40
IF[[#14 AN 8] EQ 0]GO 50
G90 G53 X[#611+#1+#12] Y[#612+#2/2+#10]
G90 G53 Z[#613-#5]
#15=#5021
M1
(*MOVE X-*)
(*MOVE X-*)
IF[#5021 GE #15]GO 3003
#504=#5021
G90 G53 Z[#613+#13]
N50
#601=#0
#602=#0
GO[#6+100]
N100
#601=#504-#501-#11*2
#602=#503-#502-#11*2
#801=[#501+#504]/2
#802=[#502+#503]/2
GO 200
N101
#801=#501+#11+#7
#802=#502+#11+#8
GO 200
N102
#801=#504-#11-#7
#802=#502+#11+#8
GO 200
N103
#801=#501+#11+#7
#802=#503-#11-#8
GO 200
N104
#801=#504-#11-#7
#802=#503-#11-#8
GO 200
N105
#602=#503-#502-#11*2
#801=#501+#11+#7
#802=[#502+#503]/2
GO 200
N106
#602=#503-#502-#11*2
#801=#504-#11-#7
#802=[#502+#503]/2
GO 200
N107
#601=#504-#501-#11*2
#801=[#501+#504]/2
#802=#502+#11+#8
GO 200
N108
#601=#504-#501-#11*2
#801=[#501+#504]/2
#802=#503-#11-#8
GO 200
N200
#[4141+#100*20]=#801
#[4142+#100*20]=#802
M5
G91 G28 G0 Z0
M99
N3001
#3000=1(#6-MODE-ERROR)
N3002
#3000=2(#100-ERROR)
N3003
#3000=3(OPERATION-ERROR)

楼主:
这次应该不会乱码了吧!!!!!!

网友:
看到这个程序,应该和刚刚看到的智能铣平面程序出自同一作者,又见位操作算法,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使用AND的功能的,好像很是深奥,如此简单的判断,如何去判断模式的呢,拿回去先研究下,好像很多精要编程算法用在里面。

网友(点评):
貌似叫“王建明”,好像,错了别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的确是同一个人的大作!!!
很精要的程序!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加入本人的群!里面有你在其他论坛看不到的资料!!绝对值得你的深入研究>>>>>
 我的QQ 309405549

网友:
晕啊,今天是学习了啊,慢慢分解

网友:
程序还在研究中,我发现了很多精要所在,但是还有很多不知那些数值是如何的来的,比如#14,是通过什么原理算出来的呢?好像这才是程序的最大精华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这个程序里面,#14的赋值是相当的关键的!!!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说明你离真相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我提前恭喜你!

网友:
是什么系统呀,没见过。只会840D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FANUC的,外面用得比较普遍的啦........

网友:
看不懂  学历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比我的学历还低的吗??????

网友(点评):
有,我小学都还没读完,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初中学历.....    应该比你学历低吧........... 就我这个学历应该很难看懂宏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初中!

楼主(2011-09-04):
引用 网友B:
看到程序里那么多乱码啊

后面我重新发的程序没有乱码了吧??????

网友G(2011-10-09):
太复杂了哟  看不懂呀  哎  为什么都是FANUC系统   可是我现在学习的是  日本 大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复杂了哟  看不懂呀  哎  为什么都是FANUC系统   可是我现在学习的是  日本 大喂

日本OSP大隈系统的宏程序功能是非常强大的,仅次于西门子!!你如果想学习这个系统的宏程序,那你还真的找对人了!我们群里有专业开发宏程序的人员,而且对于,大隈,东芝,法兰克,三菱等系统都非常的熟悉!!群号 163967261,本人QQ 309405549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阁下怎么了?是喝多了吗??

网友(2015-08-11):
反函数atan算出偏移角度!g68旋转!太麻烦了测两个点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