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零件该怎么做?

楼主(2011-05-13):
45钢,长*宽*高=1000*50*20,硬度要求HRC45-50。大家觉得这零件容易加工吗?

网友:
没有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要求吗?

网友:
对硬度来说不成问题,难在控制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声明一下,本人在校学生,
教材中有说T碳钢工件可以先淬火再回火以达到HRC30-45及良好的综合性能,形变量可以通过控制回火的温度和时间来控制,
很多高精度的工件都这种方法,
请教一下三脚猫,生产中是这样的吗?

网友:
楼上前半句生产中比较常用,后半句不常用

网友(2011-06-19):
还有别的要求吗,只是这样很普通啊,看不出油什么难度,就是热处理能不能找到大一点的炉子。

网友(2013-01-17):
50的面弯了还勉强能校,20的面变形憋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