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210-250就是一般的调质吧?

楼主(2011-05-13):
关于热处理的问题:

最近我公司有一批40Cr和45材质的件要加工,图纸标准HB210-230和HC45-

HRC45-48算是调质还是淬火。这种硬度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这种硬度一般是在粗加工以后进行还是毛坯料直接处理。热处理的工艺是什么。HB210-250就是一般的调质吧?  我对热处理不在行。

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HRC45-48算是调质还是淬火。---------算淬火了,调质处理250~320HB, HRC45-48算是中温回火,做弹簧一类的硬度

网友:
HRC45-48算是淬火+中温回火,做弹簧一类的硬度,可以算最终热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CR淬火到45-48是不是硬度有点高了。一般40CR的淬火硬度在什么范围内性能最佳。(良好的切削性能,合理的韧性和硬度)  谢谢

网友:
(良好的切削性能,合理的韧性和硬度) ---------你知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只能折中。要达到“合理的韧性和硬度”
和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选材+热处理很重要,我们一般选低碳优质合金钢,预先调质,半精加工后,表面渗碳+淬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我就是想问折中的40CR和45钢的调质硬度是多少 。

网友:
HB210-250应该不算调质,该算正火。40CR和45钢的调质硬度在HRC28~32即HB270~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