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与箱体配合问题

楼主(2011-05-13):
风机用的齿轮箱出现高速轴轴向窜动,发现是轴承(能承受轴向力)外圈问题。请教各位轴承外圈与箱体是什么配合?间隙配合?为什么?如果是间隙配合怎么保证轴承外圈不转动?

网友:
不会是Emerson的人吧?

楼主:
不是。初中时老师给我去的英文名。

网友:
一般轴承配置是:
一端作固定端(或是定位端),此处轴承外圈与座孔的配合是紧配合,即过盈配合。;
另一端作非定位端,此处轴承外圈与座孔的配合是松配合
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轴的热膨胀顶坏轴承。

就楼主所言,轴向有窜动。可能是作定位端的轴承外圈与座孔的配合出了问题。

网友A:
可以用K/h配合

网友(2011-06-12):
4楼讲的基本没错 但是定位端的轴承外端配合应该是过渡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K/h配合

支持

网友:
轴承内圈要过盈配合,外圈过渡配合

网友(2014-12-09):
来般来讲是这样的,但也要看工况

网友:
有图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