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台阶孔上面如何加工效率高?

楼主(2011-05-13):
如图,台阶孔上面加工方法,

楼主:
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呀,

网友:
是小零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小呀,图上是英寸的,孔径是21.4mm要求锪成%%c 45mm的面

网友:
哦,怪不得!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
钻孔后用反向锪刀加工孔背后的平面,再用反向锪刀加工孔口倒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速度太慢了呀,反向的也不好使呀,加工一个后得 拆装刀具呀

网友:
用瓦尔特的背镗孔刀啊

网友:
我看不到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瓦尔特2009新产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285品路演第二轮的特殊刀具

网友:
我看空间够了,可以做这么一个装置装夹锪平刀,过渡一下,钻床的钻夹头夹一个头部是立方的杆,从上面孔穿过,插入刀的尾部,带动刀转动就可以了。具体自己设计一下吧。可以考虑多头钻,再增加一下效率

网友:
这是我做的一个钻腔内φ3横孔的装置,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楼主:
谢鼠哥指点,小弟谢过了

网友:
用瓦尔特的背镗孔刀

网友:
没有标准提问,也就不会有最佳答案!
楼主的问题,有N种解答,但你会用的只会是其中的一、二种。你是自己慢慢筛选,还直接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