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与电机配合问题?

楼主(2011-05-13):
请教各位大侠,同步带轮与步进电机是直接孔轴安装的吗?不需要其它机构(如联轴器、轴等)过渡吗?
另外同步带方案可以连伺服电机不?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方案?小弟诚心求学,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急!

楼主:
谢谢哦,有没有跟具体的的

网友:
看你的具体情况来定吧

网友:
同步带可以直接装在伺服电机轴上,不过你要校核伺服电机是否能承受对应的径向力,如果不能,那就需要使用过渡轴,用轴承座支撑轴,用轴承座来承受径向力,伺服电机可以直接与过渡轴连接,如果你不能保证比较高的安装精度,就需要使用弹性联轴器来容纳安装误差。

同步带传动的方案很多,最常见的是打印机,或者绘图仪,你打开看一下,就能看到里面的细小的同步带了,定位精度很高,要是定位精度不高,打印出来文字和图形变形就很厉害

游客

网友(2012-05-14):
请问大虾 伺服电机输出轴能载荷多大径向力怎么校核?

楼主(2011-05-14):
见识过!高手啊!电机的转轴不够长,应该是要选过渡轴了!谢谢!

网友(2011-07-10):
直接安装就可以啦,加联轴器?

网友:
个人认为同步轮一般只用于轻载精密的场合,如果重载且精密的话,不建议用同步带。

网友:
我们用免键轴衬链接,既紧固,有方便拆装,用的就是伺服电机,定位挺准

网友:
可以直接装在伺服电机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