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有一种新产品,喷漆不知该怎么办

楼主(2011-05-13):
各位大侠:我司有一种新产品,圆桶里面要求喷厚浆漆300um,要求喷3遍,每遍厚为100um,圆桶外面要求喷厚桨500um,要喷5遍,每遍厚为100um,而且里外的漆颜色是不一样的,不知该怎么办,先喷里面等干了,把里面的孔盖起来,再喷外面,法兰上肯定会有台阶,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可以遮挡起来,市场上有卖专用的喷漆保护用胶带,很方便用的。
数量多的,可以做个专用零件用于遮挡。

楼主:
内孔只有200mm,喷枪怎么放进去喷呀

网友:
拿一个略大于桶的等高桶。把新产品放进去。口部封严,喷内部。外部相反。